一体机修理

楼主(2016-08-16):
联想一体机,客户送来时,开机没反应,
拆开检查,发现没有明显的烧毁元件,或短路等问题,
估计可能是按钮的连线接头松动或脱落,
用镊子直接短接,启机正常,
版号,10039 -1M
          48 3DM01 01M
捡了一个便宜,呵呵

网友:
这样修好的机子要多测试,很有可能是暗病

网友:
连线断了?这么好整

网友:
捡钱啊  今天也搞了个

网友A:
看第二张图的接头,下面两条,黑色与白色线,是连到按钮的,黑色线脱落,重新整一下就OK,呵呵,
一体机的内存及硬盘与台式机一样的,
主板与笔记本的主板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暗病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

网友:
一脚狗屎啊,呵呵,恭喜楼主捡钱,不过顺带说句,最好发些有点营养的帖子,大家都缺钙

网友:
不要高兴太早!还有待观察一下.

网友:
这样捡钱真的号码

网友:
为啥这捡钱的,我就遇不到?

网友:
联想的按钮坏多多

网友:
楼主以为捡到钱了 !过几天应该还会回来.

网友:
这帖子没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第二张图的接头,下面两条,黑色与白色线,是连到按钮的,黑色线脱落,重新整一下就OK,呵呵,
一体机的 ...

幸运的维修

网友:
这个联想一体机通病  内存容易接触不良 插拔就好

网友:
天关坏了送钱哦两张有吧

网友:
像这样捡钱的不多吧,,

网友:
这个可以天天有

网友:
捡了个便宜,还是要测试看看,就怕有暗病返修

网友:
楼主运气真心不错

网友:
楼主这估计真准,不是所有板子无烧伤,都是开关线脱落的。

网友:
一体机我目前没遇到过开关及开关面板问题的,楼主运气好

网友:
楼主捡到的原本就是自己的钱

网友:
还是要多检查检查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儿,捡到便宜了

网友:
送钱的机器,楼主幸运了

网友:
这就是运气   不用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捡到了,同时也说明楼主的维修能力不错

网友:
还有一次,我上门维修,客户的机子是台式机,开不了机,技嘉,型号忘记了,配置很高,在机箱的开机按钮的旁边还有一个非弹性的开关,此开关合上之后,再按动按钮才能开机,估计客人忘记合上此开关,所以,怎么按动按钮就不开机,
我一打开机箱就知道是送钱来了,但是,还是装模作样检查了半天,趁客人不注意时悄悄合上此开关,之后当然就修好了,
并且告诉客人,是电源内部保护,所以开不了机,现在我把保护解除, OK,收 80大洋,

网友:
这个不是断线啊,是人家那个脱落,好幸运哦

网友:
这样的好事也不是经常有啊,呵呵,

网友:
这真是幸运 一天来几单爽歪歪

网友:
这个一体机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