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开机无显示 电流到0.8左右 不上内存也一样 解决

楼主(2016-08-16):
联想G400开机无显示 电流到0.8左右 不上内存也一样  板号LA-9631P 故障:开机无显示 电流在0.8左右变化,不上内存也一样。刷bios解决 图纸和BIOS给大家分享,经测试OK。机器没拍照片。BIOS芯片25Q64FV

G400 LA-9631P.zip

g400 la-9631p rev 1.zip

凤舞九天。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我的也是0.8多,上不上内存一样,但是刷了好多的BIOS都是不行。用示波器测试有瞬间的波型

网友:
再下一个都5个了,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我的还是不行,真不知道那里出的问题,桥都给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bios问题太多了

网友:
我的就是0.8电流,电压都出来了,刷你的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BOIS不对啊,才3M多啊,应该有8M的啊

网友:
BIOS文件哪有8M这么大

网友:
涉及到BIOS都有点头大

网友(2016-09-16):
这款机板号和g490是一样的  刷bios要注意  cpu也挺爱挂

网友:
我是先刷个bios再看别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现像,刷了BIOS 也不行呢

网友:
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刷了也不行

网友:
G400这个机器BIOS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