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用的I5-6200U 性能怎样

楼主(2016-08-16):
笔记本的I5-6200U 是个低压U 性能相当于台式机的哪个U 请告诉下

网友:
低压U  省电功耗低发热量低  配4带内存加固态硬盘才能完美发挥其性能

网友A:
6200U表示这个是I5六代移动版CPU是给笔记本用的,后面的U表示是超低电压版,这种U性能比较垃圾但很省电,带M的叫标准移动版,比代U的同型号要强一些

网友:
买带U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00U表示这个是I5六代移动版CPU是给笔记本用的,后面的U表示是超低电压版,这种U性能比较垃圾但很省电,带 ...

不换固态硬盘 速度跟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固态硬盘 速度跟不上的

恩 现在基本上都用的是固态,都是客户自己要求换的,笔记本原机固态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