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590俩条内存同时插上不亮机

楼主(2016-08-16):
联想B590,单条内存俩个槽子都可以用,但是同时插俩条的时候不亮机,BIOS刷了,CPU换过,求思路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

网友:
会不会两条内存不兼容?之前遇到过一台。两条都是好的,但是一起放就是不亮,最后换了其中一条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