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 NM-A241独立 开机不显示 解决

楼主(2016-08-16):
E555 NM-A241独立 开机不显示 BIOS芯片灌黑胶的,刷biosOK, 开机无显示,风扇狂转

E555 NM-A241独立.rar

网友:
BIOS芯片是灌黑胶的 ? 移动到bios版;

网友(2017-07-27):
刚修到一台。bios灌胶了 。拆时3注意一下 。报警两声 刷bios  ok

网友A(2017-09-02):
我来验证下,机器加电 不亮,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7-10-10):
引用 网友A:
我来验证下,机器加电 不亮,电压都正常

你验证的咋样啊?好用不好用啊?

网友(2017-11-30):
BIOS怎么拆啊
。。。。。。。。。。。。。。。。。。。。

网友:
关键BIOS拆不下啊,。。。。。。。。。

网友(2018-08-07):
怎么不让我 下载

网友(2018-09-23):
对,不好拆

网友(2021-04-13):
我的也是开机黑屏 风扇狂转 刷上还是一样啊

网友B(2022-03-29):
刷了可以亮,但是BIOS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可以亮,但是BIOS有密码

这机子BIOS密码,没在BIOS里。这BIOS没问题。。。。

网友(2022-05-13):
开机死电流0.74风扇狂转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C:
bios芯片确实是灌胶的 设计的真是有病到家了  拆下来十有八九bios芯片烂掉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C:
bios芯片确实是灌胶的 设计的真是有病到家了  拆下来十有八九bios芯片烂掉

没有那么夸张吧     这款拆过四五台刷机了  轻松就拆下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