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装xp系统内置喇叭才会有声音

楼主(2016-08-16):
惠普4421s装xp系统内置喇叭才会有声音,装其它系统内置喇叭都没有声音,都只有耳机才有声音,二合一是声卡芯片92HD80B1X5,大家帮我找下这个声卡芯片的驱动,WINDOWS7以上的驱动,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只听说XP没声音的。Win7 不是有官方驱动嘛

网友:
我也找了好久,找了就是装不上去,驱动不对。大家帮我找找吧,声卡芯片IDT     92HD80B1X5

网友:
这个机器装过W7没有如此麻烦 ……

网友:
装过WINGOWS7 ,但是没有声音

网友:
应该是xp没声音怎么还win7 没声 用360驱动大师试下 不行换系统 刷bios 在不行换人

网友:
有可能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到官网下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xp系统和windows7以上的驱动都不一样。xp系统耳机喇叭都有声音

网友:
谁有这个芯片windows7以上的驱动,给小弟我用下

网友:
驱动问题这个只能自己慢慢找了

网友:
果断  64位  官网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