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S450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6-08-16):
显卡故障为花屏,软件检测为显存问题,显存颗粒摘下时不小心把焊点弄掉了一个,就下图左边那排焊点右下角那点,网上查询到的此脚为空脚不知道对不对,把显存颗粒焊上依然花屏,显存颗粒换过两颗还是没修好,请大家帮忙支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如何认定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B:
确定是这颗吗 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认定是显存的问题?

上面图中有软件检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这颗吗 坏吗

显存颗粒已取下,花屏情况和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认定这颗了!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显存有问题

网友:
接着换呗  就是苦力活

网友:
再次死马当活马医,再一次植球焊接已成功修复,脱落的焊点还真是空脚!

网友:
有没有可能 是这颗显存有断线呢

网友:
打显存DQ线阻值可判断是否GPU空焊

网友C:
修显卡是个累活啊特别是显存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卡是个累活啊特别是显存引起的问题

有测试软件倒是轻松,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D:
测试软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软件买的?

还不知道在哪里有卖!只有些老显卡的网上下的

网友D:
以前我在V星售后做 可惜没把图纸拷贝出来  工厂不让拷贝

网友E:
手术刀乱下,有铜露出,就用锡膏补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术刀乱下,有铜露出,就用锡膏补下点

是不是割线法?割完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在V星售后做 可惜没把图纸拷贝出来  工厂不让拷贝

工资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