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出现怪事,求支持

楼主(2016-08-16):
直入主题,6S无端*#06#没有出来串串,拆出来看看,发现插上尾插排线就不正常,无服务,不插就正常,在信号好的地方能打电话,到这里就没思路了,尾插值正常,可插上尾插排开机明显电流高300毫安左右!求思路
无服务

网友:
版主帮忙把两个固底吧,用手机一发就三条,不好意思

网友:
确实是怪现象 持续关注故障解决情况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决

网友:
换尾插呗,通病

网友:
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有小电流,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尾插嘛
、、

网友:
没换个尾插试试

网友:
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
把铃声放大ic摘了试试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尾插上有短路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换了尾插没有?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这机在我手里换了三个尾插排结,效果一样,最后寄到迅维,人家也是说换了一条原装排线就好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
没遇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