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自动上电0.08电流 进来看看

楼主(2016-08-16):
接到此机,一看自动上电0.08,立刻拆机裸板点电流0.04,除CPU显卡供电没出,其他电感都有电压,还是缺电造成的啊。话说这机器还真是第一次修到B460这个故障的,这机器铁皮管和ECBIOS还有待机周围容易腐蚀,EC换过,铁皮管换过,CPU脉宽也换过,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在此言谢!
自动上电

网友:
CPU没电压那就先修CPU供电啊。芯片供电,开启 VID基本的条件先查查。 还有这个机器有通病 铁片MOS管容易挂,最好是全换了。

网友:
查CPU供电I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