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4S主板K43SV REV3.0主板开机慢问题维修

楼主(2016-08-16):
华硕A84S,板号K43SV REV3.0   ,刚接到机子是按开无反应,拆开发现之前从触摸板按键处浸过水,有几个元位已经锈掉了,焊盘都锈没了,拆下来从新补上后,能开机,存在两个问题,
一:一插上适配器,开机灯和按键板上的灯就亮,但并没开机,按下开关后,按键板上的灯反而会关。
二:开机慢,按下开关后,硬盘灯。WIFI灯。大小写灯,来来回回转几圈,风扇才开始转,有时要好几十秒。(没上硬盘)
初学没啥思路,请指点从哪查起走(附点位图

K43SV点位图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待机电流正常不?  进水机要仔细,看下还有没腐蚀元件。

网友:
板子进水搞干净了吗,,那些灯貌似是ec管的哦

网友:
先把进水的问题解决 ,处理干净

网友:
第一个上电就有灯亮了,可能是自动上电了。换CMOS电池试下。其它故障很可能是你处理进水部位没有到位。烤一下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