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 70掉电

楼主(2016-08-16):
联想g50 70 版号是nm a271 裸板触发0.7掉电 拔掉内存就不掉电 电流0.4 不动 拔掉内存测各个电压都正常 bios刷过 cpu 桥三合一加焊过  没维修思路了

网友A:
掉电之后能不能再触发,还是需要拔掉适配器再插上后才能触发,前者可能是缺电压或者信号,后者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按照时序一步步查,二级电压都查一遍,个人建议

网友:
掉电后可以在触发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后面的额一些电压没出来,或者PG信号不正常,或者供电不稳定,还有温控……

网友:
测PG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之后能不能再触发,还是需要拔掉适配器再插上后才能触发,前者可能是缺电压或者信号,后者短路的可能性 ...

他这个拔掉内存就不掉电。不应该是缺电压引起。内存是挂cpu上了。而且插内存后上电 看电流应该是亮机了后掉电了。

网友:
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到过内存的时候掉电了 不插内存就没过肯定不亮所以不掉

网友:
你是用原装电源接口在试机还是焊接的电源口 用原装的可能有奇迹哟 我碰到过

网友:
电流中间有没有跳变?直接到0.7吗,直接到0.7可能是内存这一块,供电,数据线,或者过内存以后的显卡,有些显卡有晶振,没起振也会有这种情况,还有桥供电是否都有,有示波器可以看看有没有读BIOS的动作,没示波器也测下BIOS的脚位有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拔掉内存就不掉电。不应该是缺电压引起。内存是挂cpu上了。而且插内存后上电 看电流应该是亮机了后 ...

有没有亮不好说,看电流有没有跳变,没跳变的话,内存或者前面条件没满足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亮不好说,看电流有没有跳变,没跳变的话,内存或者前面条件没满足可能性大

现在是偶尔亮机 关机再开机还是掉电 电流有跳变

网友:
cpu挂了吧   合成是cpu爱坏

网友:
这个CPU是不是BGA在板子上的?不是的话换个U试试看,或者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楼主的应该是单CPU焊在主板上的那种吧,首先详查内存工作条件,内存复位信号,内存ODT信号,再查是否过温,温控信号拉低。

网友:
学习了有台类似机子待解决

网友:
用原装的可能有奇迹

网友:
感觉是CPU那块问题!3合一的

网友:
新款机器耗载都低,你最好是检查一下屏方面,既然插内存掉电,应该是亮机了。

网友:
温控,好好排除一下

网友:
新机器  有的 0.3 就亮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蛮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