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上不了三核四核

楼主(2016-08-16):
华硕M3A78主板,原故障为X3 8650突然点不亮,上了块X2 7750点亮就没去管他,使用半年左右,X2 7750又点不亮了,上了块3600+正常点亮。
由于客户觉得太慢,想再装个X2 X3之类的CPU,结果拆机颗X2 7750,上机点不亮。
找出原来换了下来X3 8650 X2 7750在其他主板上均能点亮。
M3A78点不亮时,CPU无供电。桥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功率下降了。因为7750一类的U功率很大,电流也就相应大了,可能引起了保护

网友:
有可能,CPU座也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VID的对地值看看,我觉得是VID的问题,先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换CPU  变化的  无非就是 VID吧    测下VID脚的对地值

网友:
不会是CPU座 或者BIOS不支持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