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wifi无指南无陀螺仪无重力

楼主(2016-08-16):
这台同行送来的N修机折磨了我好几天终于修出来了
到手的时候无wifi无指南无陀螺仪无重力,
第一时间想到协处理器,跟换协处理器几个都不行
wifi模块,陀螺仪,重力换了几个都不行
最后连气压计也换了都不行
阻值什么的都有。
最后用出了绝招。换32k

宣告成功

网友A:
为何绝招老是最后出,而不是一出场就是绝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绝招老是最后出,而不是一出场就是绝招啊

一开始也没想到这里,一直以为是协处理器

网友:
32K时钟还是电阻

OQC

网友:
时钟吧,32.768把

网友:
32.768时钟,应该先易后难!先换简单的,不行再换复杂的!

网友B:
一看都不能使就想到时钟了,还是少动手,别把问题扩大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都不能使就想到时钟了,还是少动手,别把问题扩大了就不好玩了.

嗯嗯,因为是同行送来的N修机,有点担心同行的手工,所以只想着他们没装好芯片,就没想到时钟

网友C:
豪杰我来了,,修的杠杠的。好久没弄到苹果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豪杰我来了,,修的杠杠的。好久没弄到苹果手机了

多谢标哥捧场,苹果相对于其他还是比较好搞

网友:
学习了 备份一个 以后有备无患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先收藏,用时再来.

网友D:
要先测试啊。换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先测试啊。换这么快

N修机,测了很多遍了,在此不表

网友:
豪仔,66,只能是一项一项的排除,放大招搞好,(PS:32K表面有虚焊吗?)

网友:
维修走弯路才能积累到经验,

网友E:
32K是啥东西啊,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K是啥东西啊,麻烦解释一下

32.768Khz的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