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d 开机0.025 测量3v有 5v没有

楼主(2016-08-16):
战神 k650d开机0.025 测量3v 有 5v没有,有谁修过 指点下 3v5v产生芯片是up6182ag
芯片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要触发了才有5V出来?我也有一台有3V无5V,怕走弯路

网友:
不出5V是ec的控制信号没出来,ec要刷内置程序的,正在找这个机器的EC程序

网友(2019-01-16):
修好了 pq58坏了
,直接把pq58的12脚连起来就好了
jiangjiaxiang
谢谢,幸亏看到你这个回复,都准备放弃了,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pq58坏了
,直接把pq58的12脚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谢,幸亏看到你这个回复,都准备放弃了,修好了。

网友(2024-07-27):
五岳之巅
牛逼,果然好了
详情

网友(2016-08-17):
我也是up6182ag 有3V没有5V

网友:
我也正在修同一台机子,有3V无5V

网友:
谁修好没有 我也是有3 没5 死活搞不出来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9-05):
楼上有朋友说这个EC带程序,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我也遇到这个故障了

网友:
我的这个机子3v5v产生芯片是up6182BG,看来和up6182ag 这个应该通用

网友:
哎,我的也是有3V无5V,我看了一下图纸,3V 5V开启都是一个100K的电阻接地的,好像不受控于EC,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手说一下吧!!我搞了一天了,拉了一个2V左右的电压过去也开不起,还把电压拉低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哎,我的也是有3V无5V,我看了一下图纸,3V 5V开启都是一个100K的电阻接地的,好像不受控于EC,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高手说一下吧!!我搞了一天了,拉了一个2V左右的电压过去也开不起,还把电压拉低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机子可能有3V 无5V是正常的

网友:
没搞好,换板子了

网友(2016-10-22):
同样的问题,有3V没有5V,不知道什么问题,已经放弃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我有一台灯亮0.09

网友(2017-09-02):
我的也是待机0.021,有3V,没有5V啊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好难搞啊,怎么大家都没有修好呢

网友:
烂机器太难搞乐了,,,,,,,,,,,,,

网友(2016-08-16):
战神 k650d开机0.025 测量3v 有 5v没有,有谁修过 指点下 3v5v产生芯片是up6182ag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pq58坏了
,直接把pq58的12脚连起来就好了

牛逼,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