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19sw+ 不开机,电压跳变

楼主(2016-08-16):
这显示器故障是不开机,拆机发现高压线圈边上电容鼓包。  换掉后还是同样故障
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量高压板15V和驱动板5V电压跳变。
拨掉驱动板,15V与5V电压正常。  用其它电源板单独接驱动板,电压无跳变,故障还是在电源板部分。
断开高压15V供电,发现电压不跳变。

PWM芯片

双MOS管,P+N

MOS管供电由这两条跳线连接,接上PWM供电,断开MOS管供电。  电压正常
接上MOS管供电后,电压就跳变。  拆下MOS管,测量短路。

拆掉这玩意

料板上找到它,N+P双场管

换上,通电试机。

结果杯具,故障是排除能开机了,最后屏居然也是坏的。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

网友A:
就这个机器而言 换上那个管子不能解决全部机器  因为我换过 这个机器 这俩MOS 烧是通病 烧了一个 另外一个是好的 但是换上芯片以后 会返修 而且等到返修的时候 管子就是两个都烧   而且更严重

网友:
屏坏了不管你的事,钱还是要照收的吧。

网友:
屏幕有白带有人会修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机器而言 换上那个管子不能解决全部机器  因为我换过 这个机器 这俩MOS 烧是通病 烧了一个 另外一个 ...

这都不重要,屏都这样了

网友:
擦  修到最后屏也是坏的  好悲催

网友:
屏原来都是坏的 客户肯定知道

网友B:
这样都不好收钱吧 要是遇到坑货还说你把屏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不好收钱吧 要是遇到坑货还说你把屏搞坏了

就是啊,遇上不讲理的说不清

网友:
恢复原样,就说修不好

网友:
这真是悲剧了 我倒是没碰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