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待机电压跳变,短路

楼主(2016-08-16):
这机子不触发,接可调电源待机无电流,也有的同学说咱的两位可调电源精度不够。
电压有时会被拉低一下,电流跳一下,无法触发。  应该是短路故障。

电源先进PQ301,量输出电压正常。

进入PQ302后,无输出。  测后极对地阻值只有几欧,短路。

断开PQ302后极输出的电阻,再测PQ302场管有输出。  不是场管的问题,焊回电阻。

PQ302输出先经过充电管理芯片和显卡供电。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后。

充电电路就正常了,也可以给电池充电。 待机电流0.01,充电管理芯片也没有问题。  开关3V也正常。
测显卡背面电容,短路。  猜测要么显卡挂了,要么显卡供电有问题。  开始拆显卡供电的管子和电容。

拆到PQ801的时候,发现不再短路。

拆下来的PQ801,测量短路。
型号AO6552 N管,料板上找到AO6414 N管。

换上后测量不再短路,开机正常。  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种上管烧短路故障可以秒杀,

网友:
只要不是板子烧穿,短路的故障最好修了。

网友:
是上管坏了还是哪里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还算挺新的本子,现在就有修的了。恭喜楼主修好

网友A:
很多步可以跳过测量

网友:
上管坏了。。。显卡没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步可以跳过测量

请指教,多谢

网友:
还不错挺清楚的

网友:
现在的新机大短的很多,都是送我的机机

网友:
楼主最好吧  分析的原理附上方便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小白一枚,努力学习中

网友:
修的不错 哈哈  直接烧鸡发 就好了

网友:
恩 短路 烧机 发 最好了

网友:
楼主修的顺丰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