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进水不触发,首次刷写KB9012成功

楼主(2016-08-17):
第一次刷写KB9201成功了,有刷不进去的同学可参考下。不是重点的就简略了
来时进水,处理好进水痕迹和芯片后。打值无异常。上电0.01,按开关无反应,故障:为不触发
测量公共点电压OK , VREG3、VREG5  OK  ,PWM电感上无3V 5V,且待机芯片不发烫。追查3V 5V信号 受控于EC

此EC自带程序。就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个KB9012 A3  换上去,亮机了。但是出现了触摸板不能用,键盘键位错误。排除了驱动和排线后,
判断应该是EC内部程序不匹配导致,考虑刷EC 程序。 但是之前刷过好几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经常提示PROG IS BUSY NOW!
大爷的,再试吧,失败那么多次了,不差这一回。
先来飞线定义图   编程器:RT809F

注意:图中

这个GND脚位是两步,先飞了键盘18脚到25芯片4脚,并且将键盘18脚飞线接GND
若机器不同,按照EC的脚位来飞,勿以键盘脚位直接飞,切记,切记切记,只有接地了,才会识别,不然识别不到

插上19V,EC识别图

相信好多兄弟都死在这一步了,我也在这一步死了好多次。这一步我选择了KB9012,就会一直循环,PROG IS BUSY NOW  报错,刷不进去。
我刷了也没刷进去,就换了KB9010,竟然刷进去了!!!  对这一点,我的理解是:只要能认到这几个型号了,就都试试,能刷进去,估计都能用

刷上,EC 程序后,开机OK,触摸板和键盘都可以用了 ,到此维修完毕

论坛上多的是,那还是附上吧,EC程序和图纸
THINKPAD E431 NM-A043 EC 内部BIOS

网友:
有人说只要接4条线,把9012的42脚接地就能写,有人这样试过吗

网友:
进水ec坏的不少

网友:
没有这个编程器阿

网友:
这个现在写起来容易了 刚买回来写的头大

网友:
写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楼主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A:
加分了,tl866能写吗

网友B:
我买的硕飞不支持,郁闷

网友:
楼主不错 这样的通常去买剪板IC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硕飞不支持,郁闷

那买RT809F吧

网友:
剪板EC,他们EC同,可能程序不同,会导致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了,tl866能写吗

不知道,我只用的RT809F

网友:
楼主这么吊 但是我只能加两分  我要努力升级 为的只是给大家一次多加点分

网友:
好牛 的技术这都可以刷进去

网友:
不好搞。这个

网友:
9012这个还从没刷过

网友C:
你之前失败应该不是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之前失败应该不是 程序的问题吧

失败是因为.   1、键盘18脚没接地 2、选择型号KB9012刷不了,4个型号都试了一遍,只有KB9010成功了   算是个小经验吧

网友:
牛B ,那天我也试试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  还有编程器的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  还有编程器的软件啊

RT809F  软件自带

网友:
我 刷这个都是取EC放座子上刷

网友:
太厉害了,ECBIOS没这样刷过,刚买回来,下次也试试

网友:
不错 不错 这都可以

网友:
工具我都买看  回来一看 我的烂机器居然不支持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耐心!

网友:
没试过,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