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 一体机 黑屏

楼主(2016-08-17):
苹果A1418 一体机 安装和进苹果系统正常,在装WINDOWS系统时还没有开始安装刚输完序列号要选择硬盘分区开始安装就黑屏了。,W7,W8,W10 都一样,如何下手?显卡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显卡干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单独的显卡,集成显卡机器,要干只能干CPU

网友:
机器苹果系统能装进去,但安装过程中也会黑屏二三次,装好后进苹果系统不会黑屏但一运行网络视频不到1分钟马上就黑屏了,黑屏后视频播放的声音还有,外接显示也正常。

网友:
黑屏后外接一直正常,请修苹果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