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基础--关于供电电路顺序

楼主(2016-08-17):
主板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是按顺序产生的,前一个正常才能有下一个供电,
那么比如检测到CPU供电正常,是否可以判定内存三个供电都正常呢(主供电、核心供电、SPD供电)?

网友:
时序严谨的主板 是这样的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打错了,内存三个供电应该是主供电、总线供电、SPD供电。好象贴子不能编辑吧。

网友:
内存 和CPU 是分开的吧。。。CPU 有个12V 供电。内存需要的是3 /5 V

网友(2017-03-11):
如果是这样的顺序产生的,这样的说法基本上算正确的

网友:
路过看下,维修好不容易,加油干。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cpu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2017-04-10):
看看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打错了,内存三个供电应该是主供电、总线供电、SPD供电。好象贴子不能编辑吧。

点击帖子下面的编辑还可以进行帖子编辑的

网友:
时序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图纸分析,如果是你所说的时序,可以初步判断假设成立,但最好测一下也费不了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