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螺丝柱断线导致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17):
iPhone6螺丝柱断线导致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螺丝柱断线

  【客户描述】:

图1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维修过程】:

  这台机器之前给别人修过,没修好。拆开机器后发现3个螺丝柱都拧的很深。现象就是无背光无显示,屏供电正负5.7都没有。正常的主板左边螺丝柱下面的线路走向是这样子的。

图2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在显微镜下观察客户的机器,发现左边螺丝柱下面的线断了4根。尤其是第4根开启信号,是接两个芯片的,一个到电源IC一个到显示IC,把显示IC拆掉打值发现无阻值,测显示芯片的开启脚和显示座不通,飞线搞定。

图3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能显示以后再测试其它功能,发现听筒没有声音。对地测座子阻值正常,把音频IC拆掉打值发现音频芯片的C9脚断线。这个是连CPU的,但CPU并没有动过,怀疑还是螺丝柱断线。

图4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找个空板磨板层,发现是由螺丝柱第二层断线引起。如图所示:

图5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找到以后直接在音频芯片飞线到点。

图6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中间补线的过程就不说了,加起来有10来根,来张修好的图。

图7 iPhone6螺丝柱断线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拆完回装后,螺丝柱惹祸的真不少…………

网友:
苹果这个设计也是够阴险的啊~~哈哈

网友A:
怀疑螺丝柱这里是苹果故意这样设计的,

网友:
楼主修机技术甘甘的啊

网友:
哎 这个手工好厉害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先收藏,用时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螺丝柱这里是苹果故意这样设计的,

正确!手机不坏又有谁买新的呢?

网友:
真的很牛到处飞线补线

网友:
这个手工得对牛啊

网友:
真NB,打麿技术了得

网友:
很给力,很及时

网友(2017-09-13):
看不到啊!。。。。。。。。。。。。。。。。。。。。。

网友:
苹果应该不会故意这么设计  为了做的更薄 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2018-04-11):
我遇见这昂的直接搬砖,木有显微镜刮着可费劲

网友:
就算我会修,也不敢修,肯定修费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感谢分享  祝你天天修好机

网友:
手工不错,请教大神,刮板时怎么区分是第几层

网友:
螺丝柱真烦,引起的问题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