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dows8应用默认安装路径

楼主(2016-08-17):
用过windows8的朋友都知道,在windows8商店安装的软件只能安装在默认的盘符,不会提示你需要安装到哪个盘,那么windows7和xp用户就很不习惯了,把所以的软件都装在C盘,今天教大家如何修改windows8应用默认安装路径

Win8应用装在哪儿?

也许你对Windows 8很多改动都还不适应,但是从用户体验角度来说,Windows 8至少有一项是比较出色的,那就是应用商店。这是一种在苹果系统以及智能手机上广泛采用的形式,应用商店将应用程序的查找、购买、下载、安装整合到一起,用户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应用,再加上同步功能,自己安装过的应用都可以找到历史记录。

Win8应用商店
Windows8应用安装在什么地方
通过Windows商店获取应用方便是方便了,但是你无法选择这些应用的安装路径,甚至很多人都找不到已安装的应用在哪里。小编我一开始也不清楚这些应用装在哪儿,在网上查询一番后才知道,原来Windows商店里的应用统统安装在系统分区X:/Program Files的隐藏目录“WindowsApps”里。
注1:要显示隐藏文件夹,依次点击文件资源管理器上的“查看”-“选项”,切换到“查看”标签,在高级设置中选择“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和驱动器”。

Windows8应用都在这儿
安装后的Windows8应用也和我们常见的不同,文件夹名称相当长,公司名称、软件名称、版本号等信息都显示在文件夹名称上,甚至还包括一些(暂时没弄清代表何种含义)随机字符串。
注2:访问该应用文件夹可能需要获取访问权限,操作方法见后文。

Windows8应用的文件夹命名很长
知道了Windows8应用安装位置后,可能又会想另一个问题,怎样更改应用的安装路径呢?至于为什么会想到更改安装路径,主要还是因为磁盘分区空间问题。小编没装多少应用,已经用去2G多空间了,而现在应用商店里大块头的应用并不少,特别像一些游戏,几百MB乃至上GB的都已经出现,系统盘空间很容易被耗尽。因此,将应用安装到更大的磁盘分区才是解决之道。

小编的Win8应用已经超过2GB了
但是,Windows 8应用在安装过程中没有用户可以干预的地方,如何才能修改安装路径呢?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让小编找到了解决方法(感谢askvg.com网站分享该方法),请各位往下看。
既然在安装过程中不能更改路径,那么就要从源头上找方法,比如直接更改系统默认安装路径。这个路径就保存在注册表中,按下【Win+R】打开运行,输入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以下的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Appx
在右侧窗口找到“PackageRoot”,注意看它的数据值就是Windows8应用的默认安装路径。

Win8应用安装路径设置
接下去要做的就简单了,修改它的数据值,改成你想要的位置即可。但是当你编辑完点击确定的时候,会收到如下提示:

你没有权限修改
因此我们还需要先获取一下Appx键值的权限,获取权限后就可以更改路径了。

修改应用默认路径
注3:更改Windows 8应用的默认安装路径会导致已安装的应用升级失败,因为新旧版本的路径不一致,所以如果你决定更改应用安装路径,请先将所有Windows8内置和第三方应用卸载掉,更改完路径之后再重新安装。
WINDOWS8权限获取方法:
对于文件或文件夹,右键属性,安全标签;对于注册表键值,右键权限;接下去操作基本一致:选中“组或用户名”里的Administrators,点击下方的高级;

更改管理员帐户的权限
在新打开的窗口里点击上方的“更改”;

更改所有者
接着在新窗口下方输入框里输入本机的登录用户名并点击“检查名称”,随后点击各窗口的确定依次关闭它们。

这里输入本地登录用户名
回到最初的权限窗口,将Administrators的权限勾选“完全控制”,最后确定回到文件夹或注册表即可。

获取完全控制权限
操作系统是一台硬件设备的灵魂,Windows 8则是这灵魂中的佼佼者,它建立在Windows家族的坚实基础之上,并在各方面均有大幅改进。全新的操作方式带来全新的硬件设备使用体验,创新的微软Win8应用商店带来更多的应用体验。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