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关机之后会自动重启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17):
     一些windowsxp系统用户发现当自己使用完电脑之后选择关机时,电脑却变成了重启,明明是选择直接关机,为什么又会重新启动系统呢?几次都是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系统城的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解决方法,有需要的朋友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一、设置正确的BIOS
      如果电脑连了网络或连了USB设备,BIOS的设置错误极其可能导致不能正常关机。一些老比较主板容易出现这种故障,那么在BIOS里禁止网络唤醒和USB唤醒选项就行。在BI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特性(POWER MANAGEMENT FEATURES),设置唤醒事件(SET WAKEUP EVENTS),将里面的RESUME ON PS/2MOUSE设置为关闭(DISABLED)。

二、禁用快速关机
      有时就算使用了xp系统下载xitongcheng.com/xp/的快速关机也可能会导致这类的关机故障。可以尝试通过一下方法来解决:在开始运行框,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高级选项中选中禁用快速关机,之后重启电脑就搞定了。

三、系统设置
      系统出现错误时,Windows就会自动重启。因此,把这种自动重启功能关闭或许就能够解决问题。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单击选择属性命令,打开系统属性,切换至高级选项卡,再单击启动和故障恢复一栏中的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系统失败后的自动重新启动复选框,再取消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