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AN口未连接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17):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LAN口直接入户的,连路由器WAN口提示未连接,而且WAN指示灯也不亮,这说明LAN口没有信号接入,但连电脑上点宽带就正常上网。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
这样的情况有可以是宽带运营商限制路由器造成的。
解决办法:
1、可以在入户网线和路由器之间安装一个交换机即可解决问题,
2、此方法无效的客户,可以更换网线,可能是入户网线有问题。

这是我从我的2345里复制下来的

网友:
路由器没有用上,就是当一交换机在用哈

网友:
我想问一下,直接入户要拔号吗,中间加一个交换机,到路由器要设置为拔号模式吗,这种情况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线路衰弱吧!

网友:
灯不亮是物理连接不通,一般不会是运营商限制,如网线,在头是568A,另一头是568B,还有一种是两头一样的,也可能是水晶头没接好,或路由器wan中的针接触不好,可以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