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60 开机报警五声

楼主(2016-08-17):
dell vostro 360 开机报警五声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戴尔5声是,CMOS信息错误,肯定先看BIOS电池啦查rtc电路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戴尔5声是,CMOS信息错误,肯定先看BIOS电池啦查rtc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回答

网友:
楼主拿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跳一下帽就好啦

网友B:
拿下啦  跳啦下帽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下啦  跳啦下帽就

哥,详细点?

网友B:
就是把cmos的键帽放到另一面一下在放回去   就是清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cmos的键帽放到另一面一下在放回去   就是清BIOS的

哦哦哦,多谢哈

网友(2016-09-22):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电池放电不管用,然后把跳帽换插一下再换回开机,就能显示鸟

网友C(2017-02-16):
找了一遍没找到跳帽,楼主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遍没找到跳帽,楼主能告诉我一下吗

先换一下coms电路的小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换一下coms电路的小电池试一下吧

谢谢,已经解决了.本来是不能开机,在放电后能开机,但老是有5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经解决了.本来是不能开机,在放电后能开机,但老是有5声报警。

戴尔5声是,CMOS信息错误,肯定先看BIOS电池啦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