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维修

楼主(2016-08-17):
保险好的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无鼓包

PWM

辅助部分 分立元件

辅助开关管
主开关管

输入线 无短路

测试后级各路输出对地
12v

5vSB

PG

5V

3.3V

-12V

PSON

打 8 9 脚对地

上灯泡 一闪就灭 无短路
上保险 5v SB 和绿线电压4.95v正常
是不是可以说明
300v 整流滤波部分

主开关管部分

辅助部分

推动部分

主开关部分

都是正常的

查后级滤波电容

稳压控制部分

网友A:
撸主 现在是什么问题?
主电路没有输出?

网友:
主电源保护了,,,,

网友B:
没看明白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排版让人看的眼晕,不知所云..............

网友D:
看板子金河田这电源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E:
好久没有看电源维修,晕好多忘记了。解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 现在是什么问题?
主电路没有输出?

保护了
风扇转几秒 就不转了 无输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有什么问题.

电源问题现在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排版让人看的眼晕,不知所云..............

恩 是的 排版有问题
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板子金河田这电源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金河田 可不是 垃圾啊
也是属于品牌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有看电源维修,晕好多忘记了。解释下吧

现在电源保护了 还没修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源保护了 还没修好呢

如果电容无问题,建议查一下,后级的整流对管和-5v,-12的整流管.........

网友G:
测量一下输入端的二个大电解的端压是否一致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测量一下输入端的二个大电解的端压是否一致先。

是指300v 大电容的 两端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源问题现在保护了

那先检测是那一路电压引起保护阿。。然后重点检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容无问题,建议查一下,后级的整流对管和-5v,-12的整流管.........

查后级各路输出滤波电容 12v -12v

5v 3.3v

查后级输出整流管

3.3v

5v

12v

-12v

整流管三只FR154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先检测是那一路电压引起保护阿。。然后重点检修

这个 按的万用表 抓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 按的万用表 抓不到呢

换表阿 不要让工具拖后腿阿

福碌克都上了

应该也不再差一个炮灰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表阿 不要让工具拖后腿阿

福碌克都上了

保护的问题
是最难搞的了
技术水平 要求高啊
按是新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查后级各路输出滤波电容 12v -12v

那就只能按部就班的测SG6105 个脚的待机和开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按部就班的测SG6105 个脚的待机和开机电压了,....

先跑保护的线路看看

网友:
连接上灯泡。把保护去掉,再测

网友:
3,3v 5v 12v -12v 过流检测 查一遍 取样电阻 二极管 电容

后级的元件 扫一遍 没发现问题
没办法了
换芯片 试试看
对比
SG6105和HS8108 PDF

网友:
保护给他去了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换PWM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指300v 大电容的 两端电压

对的。300V是否正常?各个大电解的两脚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是的啊
换PWM 好了测试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的。300V是否正常?各个大电解的两脚电压是否一致?

这种情况 好像不会引起保护
有可能出现带负载 不足
和响声 或者不开机

网友:
修简单的问题

网友:
楼主没修好吗?感觉看起来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