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7420温度高掉电

楼主(2016-08-17):
一台dell14R-7420 的机子  版号DA0R08MB6E2  REV:E2用鲁大师测试就温度报警关机    不用鲁大师测温度就正常使用都不会关机,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是哪里的问题啊?求指点

网友:
等回复!急!急!急!急!

网友A:
i5以上鲁大师就没用了,压力都给集显CPU了,温度当然超高。卸掉鲁大师就成了。

网友B:
散热确定没有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确定没有问题是吧?

散热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5以上鲁大师就没用了,压力都给集显CPU了,温度当然超高。卸掉鲁大师就成了。

卸掉了客户自己还是会装上去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卸掉了客户自己还是会装上去测的啊

把我那句话给他讲就成。散热正常,正常使用没问题就不用测。

网友:
不加压测试呢

网友:
shou 手上也有台  半个小时掉电= = 这种 故障真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