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坑的4代小南桥,你们是否经常遇到

楼主(2016-08-17):
最近维修遇到好多4代小南桥坏的,问题有不加电,掉电,加电不显等。最主要的是换了大多数会返修,都不知道怎么整了。其中最坑的就是换ibm e440 e540的,带黑胶还爱变形。请问坛里的兄弟一般都怎么解决?

网友:
顶。。。。。。。。。。。。

DBJBW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nbsir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这种小南桥目前只换了一个 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
换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先吐槽一下thinkpad E540 E440 ,垃圾中的战斗机啊   修到过好多了    板子巨贵,也有返修的,小南桥也是,买过坏的,真是没有心情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吐槽一下thinkpad E540 E440 ,垃圾中的战斗机啊   修到过好多了    板子巨贵,也有返修的,小南桥也 ...

表示同感 这两款比显卡门太次

网友:
换桥吧,条件允许可以考虑换板。

网友:
确定是桥问题 直接换 加焊无用的

网友:
直接换桥  从来不加焊

网友:
还没换过这种的

网友:
加焊桥 一般不管用的额a

网友:
换过一个还没出问题  希望能多管几天

网友:
现在的英特尔南桥加焊没有用的。都要换。

网友:
加焊没用,得还

网友:
加焊用不久的 有没有处理过散热试过呢

网友:
看到这种机我也真心醉

网友:
遇到变形的板子 是头疼  目前还没换到过这种南桥

网友:
我弄坏了一个,不好整

网友:
四代的桥还没搞过啊,先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没把握的就不弄

网友:
换过一个,没遇到返修

网友:
这种小南桥目前只换了一个,还没有好

网友:
都是南桥通病!问题太多

网友B:
别说带胶 不带胶也会出问题 我换个几个神舟战神的 也是会返修
小峰维修88
曾经换过一台神州高配本,忘记什么型号了,换了三个桥,每个桥都是用几天就坏了,最后换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说带胶 不带胶也会出问题 我换个几个神舟战神的 也是会返修
曾经换过一台神州高配本,忘记什么型号了,换了三个桥,每个桥都是用几天就坏了,最后换板了。

网友:
这个桥中植好像也不行,要换新的

网友:
这桥我换了好多了 不是很难换啊

网友:
遇到这些就直接换了

网友:
直接换板好点

网友:
有的板子确认是这种桥坏了,换了个好的桥上去还是会坏,真的很无解了

网友:
买个中间有螺丝可以顶着的风嘴就不会变形太厉害啦

网友:
现在测出来南桥坏还能换就偷着乐吧。往后桥和CPU整合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搞?

网友:
四代标压的还有这么个爱坏的桥桥,也算是给维修留了一点小小的福利吧,更多的却是低压四合一的就是出来做断路工作的。

网友:
我换过3个,最后都没好

网友:
看起来像是BGA的转接成PGA的

网友:
主板放好,拉好,顶好,温度掌握好,换后一般都没有问题,返修的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