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电阻坏导致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8-17):
早早来给老板开门,同行就拿一张板子过来说给看看,不行他等下就拿去保修
还在玩手机的我放下手机立马修板子。
那个过程同行旁边看着呢,不好意思拍照。。。。
故障是没CPU供电。内存供电和VDDA供电都正常。打开点位图

三个VCC供电测了都正常。

CPU供电EN 信号也正常。
看看点位图还需要什么条件。

还有这三个条件 DVD 测为2.6V 正常电压。剩下两个TON 脚位 这个测了VDDDNB_TON 连接的电阻170K 电阻正常。
剩下这个VCORE_TON  的电阻

这个电阻测了阻值不正常。变为15K 而已,正常是200K
由于没有200K 的电阻,只能找个220K 的电阻下去

电阻小心加焊,因为修不好还要拿去保修的嘛~~~换好电阻上电

他跑马了哦~~  我修好了哦,TON电阻相信大家不陌生~~H61坏的够多~~~
今天工作有4颗星呢。。。
最后点位上传

网友:
大神的贴  有空慢慢品尝

网友:
是啊,现在先把好修的修好,再说。

网友:
有不错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TON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当时第一次修的本子就是这个不对造成的,TON这个不正常也会造成电压正常不出PG

网友:
正好碰到一样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多谢楼主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真摸索台板

网友: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电阻  阻值变小啦   一般不都是变大的吗

网友:
正好碰到一样的

网友(2016-11-21):
楼主这两个TON脚的电压是多少的,小白还真不知道这两脚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