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ink HDMI数据线拆个零碎

楼主(2016-08-17):
ProLink HDMI数据线拆个零碎

  这次拆一条prolink HDMI A线材。HDMI Type- A  to HMDI Type-A的线材,属于标准大头的HMDI插头, 型号为PLT33AG-0150。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

  镀金插头,标准的HMDI Type-A 19个金属触点。

HDMI数据线拆解 图2

  铆接的头子

HDMI数据线拆解 图3

  两头都是磁铁可吸

HDMI数据线拆解 图4

  ProLink HDMI数据线拆解:

  咔擦一刀减将其剪开。横截面图,可以看到里面的细线由多股铜线组成。

HDMI数据线拆解 图5

  PVC套

HDMI数据线拆解 图6

  锡箔屏蔽层

HDMI数据线拆解 图7

  用开线器去皮。

HDMI数据线拆解 图8

  各线功能如下:

  五条蓝色包裹线分别负责R、G、B、clock(时钟)信号以及电力的传输。其中,每条线又可拆分成三条细线,分别负责正、负、地信号传输,总计5X3=15条;四条独立的线分别是热插拔检测、SCL、SDA以及CEC数据线。

  拨开蓝色是屏蔽层,可以看到里面有三条线。

HDMI数据线拆解 图9

  拆开的四条蓝色线,里面各有三条线。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0

  全部线芯去皮,可以看到里面多股细线。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1

网友:
  用电磨切割铝壳,将头子拆开。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2

  铝壳切开,可以看到里面的灌胶。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3

  防折尾是跟注胶是一体的。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4

  取掉灌胶,里面还有硬注塑。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5

  取掉注塑。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6

  每边10根焊接线。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7

  HDMI头拆开后的全部碎片。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8

  里面的塑胶壳直接拉出来,里面的接触点。

HDMI数据线拆解 图19

  所有的配件一览。

HDMI数据线拆解 图20

  全部先去皮。拆解到此结束!

HDMI数据线拆解 图21

网友:
宣传做得不错,做工很可靠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

网友:
这里面是不是铜线?图片看不太清楚,铜线的好一些

网友A:
宣传做得不错,做工很可靠
应该是渡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宣传做得不错,做工很可靠
应该是渡铜的

这个品牌应该是纯铜的哦,挺贵的比一般的HDMI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应该是纯铜的哦,挺贵的比一般的HDMI线

看了一下,确实贵,应该是纯铜的

网友C:
线材一般都是纯铜的贵。

网友D:
铝箔屏蔽层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箔屏蔽层做的不错

这种好的高质量的线材一般都有铝箔屏蔽层的,可以减少信号干扰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材一般都是纯铜的贵。

嗯,纯铜易传输信号,干扰小,贵的线材大多数是纯铜的啦

网友:
先收藏了  以后说不准能用的到    VGA我都是接5根线   这个能不全接吗

网友:
好好的一根线,可惜了
楼主你再把它接上我就服你!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好多机子带的原装HDMI线两头都没有屏蔽环,而这种线其实质量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