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17):
加焊了CPU供电芯片也不行,这机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请指教

网友:
无CPU电压就要从供电芯片条件开始查,不要以为加焊一下就会好。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先查工作条件,供电,开启,SVID

网友:
先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条件都有的话可以考虑换芯片。

网友:
和我修哪海尔一样没有cpu电压一下有一下没有换桥换ec都不好

网友:
先查查条件吧,条件满足再考虑换芯片、   例如芯片主供电都没有,你加焊也没有用啊。

网友A:
我发现高手一般不轻易加焊芯片和EC  只有当条件都查清楚后还找不到问题的时候才尝试加焊 你这个电源芯片的VCC EN都有了么 有的芯片还需要其它条件 你可以发个图  论坛有大神会告诉你的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修电脑不要图省事,不要太依靠经验主义,头脑要有思路,不出cpu供电,你量条件了吗,换芯片了吗,打阻值了吗,加焊好的话,修板子,直接放BGA焊一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网友:
老兄你把修本想得太简单了,不出CPU电压,当然得查芯片工作条件了,哪有直接加焊一下就好了的,这样的话满大街的人都会修了。芯片供电,开启信号,一路追查开启信号来源,还有SVID信号,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啊。

网友: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像老机器,旭日150一样,加焊CPU供电就会好的。 老老实实查供电,开启吧。

网友:
BIOS 坏的多,刷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高手一般不轻易加焊芯片和EC  只有当条件都查清楚后还找不到问题的时候才尝试加焊 你这个电源芯片的V ...

同意,基本的条件都没查就加焊。条件不满足再怎么加焊都不会好呀。还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芯片给整坏了。

网友:
你查此IC的EN ,VC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