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开机两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17):
主板 IH61M REV :4.2
故障开机两秒掉电,短接开关可以再次触发,测内存电压1.5正常
测Q77 Q76瞬间也有电压产生

测+CPU_VTT没有,此电压由U9产生,1脚开启,测量没电压

EN_VCCIO开启由Q9产生,测B极待机0.6V,开机一样没变化,看图纸Q9由Q15控制,短接开关上电Q15的B极有1.0,换掉Q15,开机正常亮机

网友:
缺开启,掉电哦

网友:
这种H61的缺电压都会掉电,不过掉电快不好测量

网友:
有图纸修起机来就是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