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 571G 键盘用不起

楼主(2016-08-17):
客户键盘进水了。 用不了。换了键盘后 在选测PE见面的时候可以使用进系统就不能用。换了几个键盘了。还是一样。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没

网友A:
BIOS 也刷了还是一样 。。估计主板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老火 不好给客户交代

网友:
不查查键盘接口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进水机换了键盘还不能正常用的,拆机检测一下主板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也刷了还是一样 。。估计主板坏了。

经过水的板子 查下进水是否到了EC 桥等  排查下进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水的板子 查下进水是否到了EC 桥等  排查下进水位置

直接当废住主板处理了。卖了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