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2V做工如何?华硕N552V拆机图解

楼主(2016-08-17):
华硕N552V做工如何?华硕N552V拆机图解

  N552V是华硕推出的一款游戏本机型,华硕N552V搭载了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8GB内存、1TB机械硬盘、4GB GDDR5显存的GTX 960M独显,15.6英寸1920×1080分辨率的显示屏。华硕N552V做工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华硕N552V拆机来一探究竟!

华硕N552V拆机 图1

  华硕N552V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后面开始,华硕N552V笔记本的机身底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方条状区域是预留的升级仓,拆开后可以看到硬盘区和内存区。

华硕N552V拆机 图2

华硕N552V拆机 图3

  硬盘区。

华硕N552V拆机 图4

  内存区。

华硕N552V拆机 图5

  华硕N552V配备了一块日立1TB 7200转32MB SATA3(HTS721010A9E630)机械硬盘。

华硕N552V拆机 图6

  华硕N552V 单条8GB DDR4 2133MHz内存。

华硕N552V拆机 图7

   拧下底部中间的一颗螺丝,就可以将DVD光驱拆下,注意下方隐藏的三颗螺丝也一并拆下,避免在拆卸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华硕N552V拆机 图8

  DVD光驱。

华硕N552V拆机 图9

  拧下背板的固定螺丝,将其打开就可以看到华硕N552V的内部结构。

华硕N552V拆机 图10

华硕N552V拆机 图11

网友:
  华硕N552V的内部结构特写。

华硕N552V拆机 图12

华硕N552V拆机 图13

华硕N552V拆机 图14

华硕N552V拆机 图15

华硕N552V拆机 图16

  对硬件拆解之前,首先将电源的排线拔掉,以免发生意外。

华硕N552V拆机 图17

   华硕N552V 48Wh锂离子电池组。

华硕N552V拆机 图18

  南桥芯片特写。

华硕N552V拆机 图19

  华硕N552V主板上预留的mSATA接口。

华硕N552V拆机 图20

网友:
  Intel Dual Band Wireless-AC 7265,802.11ac,支持蓝牙4.0。

华硕N552V拆机 图21

  拆下的两根散热铜管和散热风扇特写。

华硕N552V拆机 图22

华硕N552V拆机 图23

  CPU特写。

华硕N552V拆机 图24

  独立显卡特写。

华硕N552V拆机 图25

  拆下所有用硬件后华硕N552V特写。

华硕N552V拆机 图26

  华硕N552V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GHz

  蓝色:NVIDIA GeForce GTX960M独立显卡

  橙色:南桥芯片

  紫色: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

  翠绿:ITE IT8995VG-128 IO控制芯片

  粉色:NS8924 15A千兆网络变压器

华硕N552V拆机 图27

  华硕N552V主板背面芯片组:

  红色:RTL8411BNW千兆网卡

  蓝色:Realtek声卡

  黄色:asmedia USB3.0控制器

华硕N552V拆机 图28

  华硕N552V拆机到此结束。

华硕N552V拆机 图29

网友:
怎么感觉华硕的很烂呢

网友A:
单风扇压I7+960M作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风扇压I7+960M作死啊

现在的新款笔记本要的就是超博,体积小的,所以只能用单风扇啦,也有游戏本用的是双峰山

网友:
华硕本也开始拆后盖了????

网友B:
内部结构一般,没什么特别之处,多了个mSATA接口,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一般,没什么特别之处,多了个mSATA接口,还是有点用的

结构笔记本电脑都是大同小异的 MSATA接口可以支持放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