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有电视功能)B540艰难维修

楼主(2016-08-17):
这几天,有一个特别鬼意的一体机。型号是B540。它的毛病就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亮了,就能正常工作。这种软故障,想想,就头疼。拆开后,闷了。不会修!又是电视功能,又是电脑功能。啥意思了。功能越多越坏得快。对于维修工来说,更有钱赚,是好事。
我先测试测试电视板吧。右边,有开关。启动电视后,能正常观看。我就猜测,电视板,应该是好的。如果坏了。电视就不能看了。去掉电视板,这个一体机是无法使用的。我就维修主板吧。首先,刷个程序。还是一样的问题。时亮时不亮。显卡吗?不像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干吧!咦,还是原来的问题。黑屏的情况下,测量电压都有的。不会啦。不会啦。客户着急,换吧。我就果断了订一个主板。两天后,主板回来了。装上还是一样的问题。不是主板的问题吗?我就又订了一个电视板,又过二天后,装上后,还是一样。奇怪了。就这几样东西,我还治不了你了。无意间,看到。后面的。接口板,还有一个高清口的输入和输出。我就通过高清口,外接了。有图象了。我后来,就想了。这明明还是主板坏哦。在订一块,发回来终于好了。第一次维修这样的集成电视功能的。我想说的,就是以后,电视能用的。电脑不能用的。直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我见了论坛,好多维修人,不会判断。

网友:
luguokankan

lvjinga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好象是显卡供电不足通病造成时显时不显!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逼

网友:
恩 我这两天就修两个 了   问题多多啊

网友:
一体机电源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订两次板,修机有艺力,加分了

网友:
订两次板,修机有毅力,加分了

网友:
楼主666 技术好牛逼啊

网友A:
这那是修,搞搞就是换啊,就两块板,还换不好,牛个毛

网友B:
哎,顾客刚抱走了一台B340一体机,跟你的故障差不多。也是修不好。报价换板嫌弃太贵。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b30r 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点不亮修的头大呀。。叫客人换板。客人又觉的贵

网友:
这种类型修过 表示已经修好 。。。

网友:
这种情况,不换板的情况下能修好,才是目标!

网友:
换板会不会太贵。

网友:
楼主换来换去,真成本也太高了啊

网友:
据我观察 尤其是那个WIN10开机图像  这个硬盘里面有岛国爱情动作片 楼主是不是有?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网友:
楼主这就2个板你都换一个遍,要是有3个板是不是还要换第3个啊 。呵呵……
弱弱的问一下您是业内人士吗?

网友:
电源    还有开机 本身    还有   南桥  晶振

网友:
定了两次主板也是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顾客刚抱走了一台B340一体机,跟你的故障差不多。也是修不好。报价换板嫌弃太贵。

这机器软故障,所以换主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那是修,搞搞就是换啊,就两块板,还换不好,牛个毛

有本事,你修好。一阵好,一阵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本事,你修好。一阵好,一阵坏的。

这样的机子我修过,是同样的问题你用示波器打VGA的波就能发清是主板还是电视板有问题,再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