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D3HP断电维修疑问

楼主(2016-08-17):
刚刚修了个Z87的主板     IT8728的IO           通电就断电 跟短路一样     拔掉12v还是一样     强行开机可以有显示       更换IO还是一样  IO的12v 5v 检测电阻没问题          为嘛这样改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有哪位大神说下吗   遇到很多了  都是改下就行了  也没返修

网友:
我有块A75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我还扔在那里没管它

网友:
用SLP  S3拉低5V?

网友:
一个是说明 主板还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二个是slp3 信号能正常使用
三个是作为pson 是开机低电平有效 左边的管子实际已经按你标注是给甩开了的 不具有相关性了
电路实际就是io给桥  桥发出slp3  然后通过T04拉低PSON

网友:
你这样飞线后 就改变了 PSON有高变低的电路   不过只要PSON   有正常 拉低  能开机就正常 啦

网友:
如果不改开机电平可以正常拉低吗

网友:
飞线的图呢,怎么不上

网友:
这样改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是IO或者IO到PSON之间的元件问题,。

网友:
怎么飞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