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助这里高手帮忙判断下液晶显示器出问题

楼主(2016-08-17):
自己是外行请教这里师傅帮忙判断下原因

          自己用的MAC W22D液晶显示器昨天出现点意外现在有问题了,具体是这样的:昨天显示器电是给着的但电脑还没开机,家里其它地方使用电时把插头插错了(孔插错估计火线到零线这种情况)造成家里总闸跳闸,重新合上闸后发现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了,在使用时发现显示器DVI口不显示了但VGA可以显示,从显示DVI转成VGA和从显卡HDMI转成DVI转成VGA也是不亮机的,等于显示器的数字接口是无法使用,我个人判断可能是驱动板或电源板那里烧了,屏的高压板和灯管应该没关系(因为现在是显示器VGA可用但DVI就不显示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麻烦高手师傅帮忙判断下.谢谢了

网友A:
什么故障只有拆机简单测量才能知道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只有拆机简单测量才能知道一二,,,

师傅啊咱这不是外行吗不会量啊,所以只能来求助下,求助好了去淘宝买件换。显示器我拆开了换板这些没问题能换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啊咱这不是外行吗不会量啊,所以只能来求助下,求助好了去淘宝买件换。显示器我拆开了换板这些没问题 ...

没有人能不查一下,就能说出故障来,那样的话, 不都成神人了吗,,,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师傅啊咱这不是外行吗不会量啊,所以只能来求助下,求助好了去淘宝买件换。显示器我拆开了换板这些没问题 ...

不会拆的话建议送修吧。不然的话自己弄坏了屏更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拆的话建议送修吧。不然的话自己弄坏了屏更麻烦

谢谢回复,拆是没问题会拆也已拆开但就是不会量什么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拆是没问题会拆也已拆开但就是不会量什么坏了

你工具也无吗?那你肯定没办法修建议送修吧

网友D: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直接换驱动板好了,
如果想动手,那就试试拆了dvi口的芯片保护,一般都是6脚芯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工具也无吗?那你肯定没办法修建议送修吧

呵呵,显示器拆开没问题,我不会量但我判断可能是那两件东西那一件有问题所以在淘宝搜了下发现价格不贵所以直接把两件全都买了,等到了直接整体换了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直接换驱动板好了,
如果想动手,那就试试拆了dvi口的芯片保护,一般都是6 ...

感谢师傅 回复,在淘宝搜了下发现驱动板和电源板价格都不贵所以两件都给买了,等收到后整体换了看能不能好.谢谢

网友:
那之前没坏得的时候   你是插着VGA的还是DVI的  不过还是送修吧  告诉你咋测  你不是也没有工具不是

网友:
打打阻值 刷一下EPROM

网友:
VGA可以显示,基本可以确定电源板没有问题,查查驱动板

网友:
11楼正解   DVI和VGA 是要切换使用的

网友:
换驱动板吧   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切换dvi vga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