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6850显卡维修

楼主(2016-08-17):
蓝宝石6850显卡,2G DDR5  黑钻版 开机有两条蓝色的竖线,加焊主芯片后故障解除!

网友:
一般是由于过热造成的,,,

网友A:
这个显卡性能怎么样,我打算入手一块二手的楼主卖吗?你修好后要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性能怎么样,我打算入手一块二手的楼主卖吗?你修好后要做好散热

鲁大师跑分3万多一点不是很好的

网友:
主控是哪个厂家的啊   这么容易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