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H:偏色

楼主(2016-08-17):
GA-B85M-D3H:偏色
1、测VGA1、2、3脚对地值为76,正常。
2、换独立显卡,不偏色了,正常。、
3、更换系统,升级驱动,还偏色。
4、换显示器和VGA线,好了,不偏色了。但是之前为什么用独立显卡是正常的那?后来冷静思考,应该是主板的VGA接口的问题(插上很松,但是把固定螺丝拧紧也没用),换一条线插上就很紧,也有可能是VGA线接头的问题。当时还以为是CPU、桥的问题,都想干桥了。

网友:
呵,修东西要
细心

网友:
阻值正常的话一般就不是桥问题,一般75左右是正常

网友:
还好你没干桥  如果干了 就容易整挂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  大件轻易不动

网友:
呵呵,有时候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

网友:
这就是维修当中的大忌,要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先小后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