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掉电

楼主(2016-08-17):
   E49AL 独显。开机掉电。 刷了二三个BIOS都没有好。 是什么情况啊。不上内存不掉电。 不会二三个都是坏的吧。

网友(2016-10-02):
我的这个也一样···你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
修好了没有,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2太一样一样的,刷BIOS没好

网友(2016-12-11):
我的也是一样,不插内存不掉,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LZ 解决没呢

网友(2017-02-11):
修不好只能换板

网友:
电源头小板有问题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A(2017-10-03):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自带的内存 开机到900MA  用别的内存到 1.2A 掉电,不安内存报警   。。。     有时也会亮机。。。。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自带的内存 开机到900MA  用别的内存到 1.2A 掉电,不安内存报警   。。。     有时也 ...

一样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我也一样。还时不时不亮机。没有CPU供电管换。今天加焊可以正常开机。估计换了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