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1.00问题多多

楼主(2016-08-17):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机子,主板P8H61-M LX3,问题是无显示,拆出,通电:CPU电压0V,内存电压0.44V都不正常,刚刚量了两个电压,自动断电,一眼看去,看到网卡被击穿,拆掉网卡一样没有显示,电压无变化,换PU13<RT8120D》,换上去的是RT8120A,通电CPU电压出来1.1V,内存电压1.2V,没有PCI操,示波器量BIOS第一脚,内存过了大半,又断电,不插内存不会断电,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都不知道要修了哪里了,一半一个主板就一两个问题,这已经是很多个问题了· · · · ·

网友:
一般网卡坏了桥也容易出问题哈

网友:
内存电压  有点低了吧  正常 1.5V的哦

网友:
有些板子是开机内存电压1。2V,正常后电压上到1。5V的,估计还是其它的问题,比如桥

网友:
RT8120D不能够用RT8120A替换的

网友:
碰到这样的主板,看样子很难修复了

网友:
h61板问题多多,网卡挂了,桥也可能坏了。

网友:
楼主不给上个图纸吗

网友:
雷击的问题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