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Y635-TL00移动双卡版线刷包+工具+教程

楼主(2016-08-17):
下载地址:pan.baidu.com/s/1mhQkEog
miflash刷机工具下载及教程
本工具适用于小米,华为,联想等手机品牌高通版本,不只是小米专用,教程仅供参考,看完一遍后再刷机.
刷机工具安装
1.下载小米手机刷机工具MiPhone,下载完成解压
2.打开刷机工具,并安装
3.弹出提示框,一定要点“始终安装”(XP系统会自动安装)
5.安装完成后,找到刷机工具,并打开;
刷机工具设置
解压刷机包时选择下面第四个样式解压。注意解压的包名称跟样式哦。刷机时若无法正常刷机,必要时可把中文名去掉改成数字或英文,然后把包复制到D或F盘的根目录下(打开D盘直接粘贴那个就是根目录)
解压刷机包后选取刷机包,开始刷机,若出现错误时,请看下面,正常的话就可忽略
1.这时将之前下载的刷机包剪切到D盘根目录,尽量保证刷机的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以免刷机过程中出现问题;
2.打开刷机包,复制路径;
3.将复制的内容粘贴到公色区域;
4.手机进入fastboot模式
5.打开刷机工具后,点刷新,点刷机后等待进度条走完;以上教程为老版本,为了防止刷完出错,请选择清除所有数据,然后点击刷机,工具就开始自动刷机。
进度条走完手机就会自动重启了,刷机就成功了。刷机成功后,软件会提示操作完成,看到如图所示就表示刷机成功了,刷机完成手机自动重启,第一次开机可能有点慢,请耐心等待3到5分钟,中途不要断电哦。
至此刷机完成,你的手机就满血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