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开机 和 jd= 代换up1589Q成功

楼主(2016-08-17):
一台asus  y481c  不触发,  目测了一下主板没有修过,也没有明显的进水

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没有异常  。公共电压有19v。没3  5v   ,问题出来了

这就好办了  查芯片的条件吧:up1589q

11脚vin 19v  12脚en6.5v    14.15脚3v和5v    2和4脚也有5v,条件 都正常

那就是可能是芯片坏了不输出,,  找了找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查了下发现jd=   和up1589Q的脚位是一样的

10分钟过去后。芯片焊好了。  上电,,,,你们懂的。亮机了

这说明了jd=  和up1589Q是可以代换的。。。。。。有分捧个分场,没分捧个人场

网友A:
jd=  和up1589Q  可以代换 实测经验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jd=  和up1589Q  可以代换 实测经验 加分了

谢谢版主支持

网友(2019-10-09):
谢谢楼主分享;你图纸都有,华硕图纸好少见

网友(2019-12-10):
我的主板现在也是开不了机,11脚vin 19v  12脚en6.5v    14.15脚3v和5v    2和4脚却只有3.7V。什么原因

网友:
记录一下,下次遇到好查,楼主厉害

网友:
待机时3、5V电感出电压么?电感对地值是多少,我这有一块这个板不知道咋整了,望楼主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