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不亮机简单解决

楼主(2016-08-17):
今天接到一块戴尔的主板,顾客反映点不亮了,测量各供电正常,内存换了也一样,最后刷了个BIOS,成功亮机,附上BIOS,板号:MIH61R MB 10097-1

DELL MIH61R MB 10097-1 48.3EQ01.rar

网友:
测试过没有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哦   下次再发这样的贴  最好是上个图 不然有刷分嫌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哦   下次再发这样的贴  最好是上个图 不然有刷分嫌疑哦

好的,下次注意,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提供BIOS ,小白一个,刷了点亮还是有点激动的

网友B: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

网友:
刷了之后就点亮了,但是由于主板的问题,卡在系统滚动条,进不去系统,换别的BIOS也一样,说明不是BIOS的问题,进入BIOS,关闭网卡,解决,只是需要接个PCI的网卡。

网友:
能正常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

恩恩,有的时候运气好就OK了

网友C:
现在BIOS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D:
应该把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E:
刷了点亮还是有点激动的

网友F:
这个问题好简单啊

网友:
这个就是舒服啊

网友:
什么机器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BIOS问题越来越多

对啊,时不时就会遇到刷bios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网卡芯片拆了。

也对,下次注意,不然重置了BIOS又一样的故障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学习了。。。

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点亮还是有点激动的

嘿嘿,对啊

网友:
戴尔的,上面说了啊。

网友:
对啊,刷BIOS解决的就是舒服,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好简单啊

嘿嘿,是的,刷个BIOS就拒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了点亮还是有点激动的

对啊,刷BIOS解决的就是好

网友:
我怎么就找不到那么多的BIOS呢

网友:
现在好多人骗分的 我上次下载了连续4BIOS个都不行,下次最好发图看看好

网友:
最好是配上图片   不然 谁TM敢下载额

网友:
主机型号知道吗

网友:
没注意啊。

网友:
下次 最好上个亮机图

网友:
好的、下次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