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M 版号NM-A361 rev:1.0 跑0.37掉电

楼主(2016-08-17):
型号如图

版号

通电自动上电、电流跑0.37掉电   掉到0.01
按开关还是跑到0.37掉电

有遇到相似问题的  或知道哪里问题的给指导下

刷程序  效果依旧

下面是此板的图纸和程序

补充内容 (2016-8-23 10:39):
忘记说了 此板各大电压正常

UC3 .rar

G50-80NM-361 NM-A361通用图纸.pdf

图纸与NM-A361通用

网友:
有知道的  给个建议  从哪里入手  大多这个电流都是少供电  可这个 供电正常  求解

网友:
看供电啊,什么数据你都没有

网友A:
这个bios要什么编程器才能刷???

网友:
掉电后点开关还能上电,而且电流只有0.37A。估计缺少电压,CPU,显卡,二级电压。都查查

网友:
要查查条件啊

网友:
加焊一CPU就好,过一会就涛声依旧了,修了几台了,有好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好像是通病

网友:
刷个bios  假焊一下就这样了再多搞了

网友:
假寒下CPU试试。。。直接三板斧啊

网友:
应该时板载 u的问题   加焊有风险

网友:
缺供电,查下二级电压

网友:
缺少一组供电吧

网友B:
板子是不是缺电压啊,为什么只刷BIOS,也要查各路电压啊

网友:
哦   原来如此  支持迅维  迅维加油

网友:
你也测几个数据上来呀, 这样怎么帮啊  又不是通病

网友:
加焊U,可以试试

网友:
少电压吧,不过我之前修过一台联想机器也类似这样的情况,后面查到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C:
先测却那个电压再说,没有就查转换电压,没有就加焊u,

网友D:
还是要测量点数据上来才行 这样谁都帮不了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这板问题不大。

网友:
你把各电感的供电搞出来,就这难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要什么编程器才能刷???

希尔特 就可以呀

网友:
最后 没有搞定   拿给 好几个 同行都看了 一致认为集成的CPU  挂了   懒得 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不是缺电压啊,为什么只刷BIOS,也要查各路电压啊

忘记说了 电压都正常 才刷的程序     最后 没有搞定   拿给 好几个 同行都看了 一致认为集成的CPU  挂了   懒得 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却那个电压再说,没有就查转换电压,没有就加焊u,

最后 没有搞定   拿给 好几个 同行都看了 一致认为集成的CPU  挂了   懒得 整了

网友:
有结果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测量点数据上来才行 这样谁都帮不了

最后 没有搞定   拿给 好几个 同行都看了 一致认为集成的CPU  挂了   懒得 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没,这板问题不大。

最后 没有搞定   拿给 好几个 同行都看了 一致认为集成的CPU  挂了   懒得 整了

网友:
我的一个也这样,到现在没搞定电流到0.38就掉电

网友:
应该缺电压,

网友:
主板有缺电压,按图纸时序仔细查下哪个地方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不纤细说的不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BGA烤鸡,说不定奇迹就出现了

网友:
为什么BIOS解压不了

网友:
可以 的  是不是  你没有下载完成 或者换个解压软件试试  我是用的 2345的压缩软件

网友:
这个程序,好着没有,有试过的吗

网友:
有修好的吗,这个BIOS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BIOS是坏的,希望大家不要下了,骗人的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