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进水不开机修好了 现在关机重启

楼主(2016-08-17):
进水地点在CPU背面  和EC周围   EC更换过   故障依旧  BIOS刷过   RTC电路没问题   有关于上电的电容都换过   故障一样   现在陷入没思路维修中     求助求助

网友:
我这个华硕笔记本是认不到硬盘,还有就是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开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开关 电压看看 多少还有南桥的nbswon 看看电压是不是偏低啊

网友:
cpu南桥二合一的桥吗。。? 会不会是集成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检测一下网卡,

网友:
重点还是查EC的上电条件,排阻之类的都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