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Y481L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7):
华硕  Y481L 板号  X450LD 2.0     原故障是独立显卡掉点了,直接拆掉不装了,直接用集显,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后来刷会原来的BIOS还是一样,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目前的问题是开机自动进BIOS不引导系统,需要按ESC  再按回车键才能引导系统。  奇怪的是拔掉内置键盘就可以正常引导系统,请问论坛的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启动项没设置好吧。

网友:
f2键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把键盘拔掉试试,应该是BIOS 没调好

网友:
用键盘检测软件看是否粘键了

网友:
内置键盘的DEL键坏了,遇到了好几台了

网友:
估计是联建了啊。测一下

网友:
还得继续写BIOS

网友:
华硕BIOS爱出问题

网友:
键盘没问题的话   找个合成的BIOS 试试

网友:
在bios里调一下就好了,asus有些机子只要你放电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么键盘 要么BIOS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吧 找个旧的换上试下咯

网友:
换个键盘就好了 ,之前修到这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像是键盘问题引起的啊,你自己去验证一下呀

网友:
看来遇到这个问题 多有都是换键盘解决了 就是del键或者f2键坏了 相当于按键进入bios

网友:
拆掉键盘正常引导,很有可能键盘F2粘键了吧,插上键盘进PE检测一下键盘试试

网友:
有键盘先换个,简单的问题先排除

网友:
键盘的额问题

网友A:
这个后来 怎么了修好了吗
奋斗到底
没修好 现在问题是30分钟左右掉电
详情

网友:
有时候问问客户机器是怎么造成问题的,,摔,自然坏。。。?可以帮助维修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后来 怎么了修好了吗
没修好
现在问题是30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键盘坏了啊。

网友:
键盘坏了吧 找个旧的换上试下

网友:
先换了键盘试下,还掉电再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