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6-08-17):
七彩虹MCP68-61 不能进系统

开机显示最后一项正确配置那画面 按正常启动 进入黑屏 不能进系统
用PE 只加载后也不能进PE 黑屏
能进BOIS

是什么问题 换过CPU 内存 硬盘 都是一样的问题

诊断卡 开机出现跑7574 到要进系统的时候卡黑屏 没有滚动条 logo 诊断卡是FF13

网友:
MCP的单桥可以加焊看下。一般这话是外设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
不行就焊一下呗

网友:
啥也不说了 换桥啊

网友:
换桥还不如换个二手板子。

网友A:
单桥如果虚了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碰到这样的板子 我都是先热热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桥如果虚了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  碰到这样的板子 我都是先热热桥再说

回头热一下

网友:
恩  祝你好运  但是别热时间长了   容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