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750S-I7 6-71-w35s0-d03a

楼主(2016-08-17):
K750S-I7    6-71-w35s0-d03a

K750S-I7 6-71-w35s0-d03a.rar

网友(2017-08-05):
我再下一个试试!我接到的这个神舟战神K750S I7板号是这个呀!6-71-W35S0-D03A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裸板插电触发电流跑到0.2或0.19就不动了,一会就掉电了,还能再触发,还是到0.19掉电!独显电感没有电压!望指教!谢谢了先!

网友:
看样子我这本子不是bios的事儿了!刷了这么多故障还是一样!可能是独显供电坏了吧!我在研究研究吧!

网友(2017-10-23):
原电流1.4 1.3跳变不亮机。刷了楼主BIOS。触发电流跳变到1.8 2A完美亮机。ME在U33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