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卡Windows进度条

楼主(2016-08-17):
hp g4笔记本卡Windows进度条。内存,cpu换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把南桥重新加焊以后可以进入系统。用一会在开机有不行了。最后把南桥更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把声卡。网卡摘除了也是一样。加焊了ec。也是没有反应,把南桥附近的
晶振我也是换个不行。显卡加焊也是一样。个人感觉应该是南桥附近的问题。哪位大侠维修好了给说说,
现在是放一会就可以进入系统。然后在重启就不行。

网友A:
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一般是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看看,如果都能正常进入再打一个驱动重启一次,一个个打看是装到哪个驱动有问题那就知道哪坏了,楼主这个可能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B:
卡在这里的,有的时候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一般是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看看,如果都能正常进入再打一个驱动重启一次,一个个打看是装 ...

win PE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全新显卡试试

网友:
先最小化系统

网友:
长知识,是我的话肯定以为硬盘有问题

网友:
关键是我换了南桥可以进入个系统,就没有换显卡

网友:
看下USB部分

网友C:
那你是换南桥好 的吗?

网友:
有没有去官网上打下显卡驱动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颗北桥试一下,之前遇到一个华硕本就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遇到过一个LG的 不过没修好

网友:
硬盘装个系统在试试,拔掉光驱

网友:
查查USB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在这里的,有的时候是显卡坏了

为什么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换南桥好 的吗?

他是换了南桥,到最后又不行了

网友:
硬盘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