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200-60spv 电路图

楼主(2016-08-17):
一台全汉小atx电源,开机后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一下就保护了。

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
望高手提供一份图纸。

方案是DM311+KA3511(小板)

测试红色黑色间电阻仅为10欧姆。
将两个略有怀孕的2200uf/10v电容一并换掉后,电阻值未变,故障依旧。

外观看 r34 烧糊了,没有电路图阻值未知。有高手给说一下。

网友A:
这电阻看着像 3.3v 稳压部分的

网友:
烧糊的电阻见上图

3511 小板

板号:fspxxx-60sx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看着像 3.3v 稳压部分的

vsb 5v 正常。

网友A:
电源 一般很少有 图纸的这个图看看吧

网友B:
待机5V启动后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5V启动后正常不,,,,,,,

5v vsb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 一般很少有 图纸的这个图看看吧

图纸具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
把那3300UF/10V的换了 ,再检查3.3稳压部分

网友:
现在应该很少修电源了,谁会去买图。设计都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修的如何了?......

网友:
坏电阻旁边那是一个三极管吗?是不是控制风扇用的?那个把电阻焊下测一下阻值是多少?不要那个电阻看看电源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次级坏的真不多

网友(2016-09-25):
楼主修的进度如何了?我也有一个全汉的在箱子里放着。